神舟A430-i3花屏

楼主(2015-09-28):
机器到手不开机,CPU供电没有,见NEC直接换了4个470的电容可以开机了,现在故障是花屏可以进PE,显卡用风枪干了一下没效果,到现在没搞懂是显卡、显存还是CPU的问题,请大师们帮忙看看是那部分问题,(无法试外接显示器,上家把VGA接口拆了)

网友A:
拔插屏线和换个屏幕试一下不行就搞显卡

网友B:
现存重 直  显卡换了

网友:
屏坏了吧是吗

网友C:
先换个屏试试。看看屏线,如果不行,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怎么没有说明啊,啥意思

网友D:
和屏有什么关系、这是显卡本身的问题、和显存屏线屏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
屏 屏线 显卡吧

网友E:
像这种花屏,维修是换屏 ,换屏线,如果没有屏线,就用手多动下屏线,如果颜色发生变化,确定屏线,如果没有,换显卡吧,显存基本很少坏的,干显存浪费时间.

网友:
搞显卡啊 ,

网友:
换屏或者拔插过屏线试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插屏线和换个屏幕试一下不行就搞显卡

刚换个屏不行,看来要折腾显卡了,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现存重 直  显卡换了

看来只有折腾显卡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换个屏试试。看看屏线,如果不行,换个显卡试试。

换个屏不行,要折腾显卡太麻烦了没设备,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屏有什么关系、这是显卡本身的问题、和显存屏线屏一点关系都没有

要折腾显卡太麻烦了没设备,郁闷中。。。。。。。。。。。。。

网友:
显卡什么型号

网友:
花屏多数是显卡屏线,屏的问题。按下屏没问题不是屏线,屏你已经换过,那就是显卡显存了

网友:
屏线看了看应该没事,换显卡就麻烦了没设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像这种花屏,维修是换屏 ,换屏线,如果没有屏线,就用手多动下屏线,如果颜色发生变化,确定屏线,如果没有,换显 ...

谢谢,屏线试了好像没事,显卡就麻烦了

网友:
N卡310,不知能不能去掉显卡只用集显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缺色啊,你测测主板上的三组数据线阻值一样不 差距大了就是显卡,一样就是屏和屏线了,有的是没接触好,拆了装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了

网友:
换显卡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只有折腾显卡了,谢谢!

貌似显存不好重置吧 显卡重置试一下

网友:
换个CPU试下

网友:
先做一下显卡吧
花屏应该是显卡出问题的多

网友:
再加两个电容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