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7 3632QM 对地阻值1欧正常吗?

楼主(2015-09-28):
联想E430 主板不触发,测量CPU 供电时发现其对地阻值为1欧,因为没有修过此板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
好像带cpu在线测试,它的对地值是很低的,你可以试一下不带cpu量一下

网友:
好像正常的 不带U阻值都是很低 我记得修过是2 一台 一直以为坏了

网友:
去U试试          3 -5正常吧

网友:
有些是很低的,板子区分,不能同日而语

网友:
好像阻值不对啊

网友:
我觉得正常,新u的阻值都比较低

网友:
同样不知道的小白,等大神回复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 我见过1的

网友:
带cpu在线测试,它的对地值是很低的,

网友:
正常的,CPU的内阻都比较小。

网友:
U一直都是这么低的。

网友:
正常的,你可以拿个好点的表测,阻滞会稍微大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