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一台笔记本,进水烘干,要按3次以上才能开机

楼主(2015-09-28):
华硕一台笔记本,进水烘干,要按3次以上才能开机,按主板上的开机按钮,按3次以上才能开机,确定按键没坏,可调电源显示是,每按一次掉一次,3次以上就能开机,怎么回事?

网友:
还有问题。。慢慢查呗。。这样问没有任何的意义啊。。。。

网友:
应该还有腐蚀什么的 那就等他完全坏吧 送修

网友:
型号?查开关上电压是否正常,点触发有无问题?都没问题查EC条件。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