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绿盘WD10EAVS主板烧了

楼主(2015-09-28):
各位大侠,本人这个外置硬盘插错电源,根本不能转了,后来找了一个一样的主板2060-701590-000 REV A,硬盘转了,可是电脑不识盘,我自己找找资料,是要读取原盘的rom,然后写入新盘里,各位能不能指点一下,用什么软件做?具体的步骤,或者指点一个网站/文章也可以,多谢

网友:
这个不好弄,要读取原来磁道分离模块,生成rom,没工具基本没戏...

网友:
我倒是有工具,可是不知道怎么读原来的rom

网友:
这么专业的操作怎么可能几句话就说清楚, 就算说清楚了你也没有工具,即使有工具你没有实际操作的经验也不可能完成!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员。不要怕出钱

网友:
对换主板上的8脚芯片试试!以前我这麽干的貌似没问题。

网友:
直接买块一样的主板换上,ROM也是可以换的

网友:
把ROM读出来写上或者直接更换ROM芯片。

网友:
怎么读写ROM,可以给指点一二吗,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