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2P REV:2.1 触发后自动断电又上电又掉

楼主(2015-09-28):
技嘉GA-H61M-S2P(REV:2.1)主板,开机,电源风扇转一下,停了,又转一下,又停,连续反复好多次,我拆了BIOS下来,开机还是一样的问题,几秒就断电,又转一下,停,反复一样的问题。做了桥了,还是一样,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各位大神请问那的问题呢。一定是供电不全导致出现这样。

网友:
H61的PCH 不是按照你那老一套 办法来修理的,好好学习 时序 。。。 学会信号维修

网友:
电压是多少也不说出来。怎么搞?

网友:
三把斧用上    行就行   不行就换板

网友:
不知道烧鸡大法能否解决LZ的问题

网友:
我这一张ga的h61是不定时重启,烦死了

网友:
cpu座子容易虚焊

网友A:
跟我前段时间遇到的问题一样

网友B:
其实楼主,最先应该先测一下,主板工作的最基本条件 供电——PG——时钟——复位,然后清CMOS——更换CPU\内存,然后再刷bios(技嘉H61系列的通病,)楼主现在做了桥,问题怕是扩大故障化了

网友:
H61的板子 不出电压 是会导致掉电重启的  有好修的 也有难修的 这要看你本领学到家了没有 你各个供电的电压都没量就想修好  那我只能告诉你三招   第一:扣掉电池。COMS放电  第二:擦干净内存金手指和内存槽   :第三:擦干净CPU和座子   三招用完还不行 想修的话就换人吧   或者 去学下基础再来修

网友:
ls回答精干啊

网友C:
如果楼主把BIOS拆掉还是一样那就说明该机还没有跑码,按供电,PG,复位来修吧

网友:
干桥,把桥取出来,做珠就OK了,秒杀

网友:
H61在实际维修中桥坏的几率很小!

网友(2016-03-30):
这些板缺电压就会掉。按时序来撒。技嘉掉电看看IO的 12V 5V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我前段时间遇到的问题一样

你修好了吗?技嘉主板好多都是这样的问题哦,请问你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楼主,最先应该先测一下,主板工作的最基本条件 供电——PG——时钟——复位,然后清CMOS——更换CPU\ ...

也换个了,你好大神,请问你说PG跟时钟- 复位 在那那个地方,你有图片给我看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刷了不行 就很麻烦;了

是啊,你维修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楼主把BIOS拆掉还是一样那就说明该机还没有跑码,按供电,PG,复位来修吧

你好,PG是那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