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代WIFI差问题维修

楼主(2015-09-28):
  网上各种必杀招,不过我们还是先从原理看起,

1. 接收电路 :首先从WIFI 天线触点  SP2 RF----------R4 RF电阻----------L22 RF电感---------J11 RF外接天线-----------L18  RF ---------------FL10 RF电感------XW 14 RF-----------U2 RF WIFI 模块ANT角.
2:  供电电路:BTAA VCC  经XW29 RF-------U2 RF 30.31.32角。可在C152  C141 处测供电。 摔坏接收电路断线和进水供电烧坏,WIFI模块摔坏,进水坏。这类是出现最多的!  (至于CPU引起的另说)

 昨天修的一台机器。wifi,蓝牙可以打开,但是搜不到信号。  可以打开,说明供电肯定是有的。  放在路由器旁边有信号,说明收电路或者wifi模块问题。
1: 量SP2-----L18 RF不通, 测试J11 RF 外接天线不通,换后通了,  装机大电流。  GPS发热,拆胶后正常。装机不放在路由器边有信号了,但是WIFI信号差。
2:从L18 RF测量------------XW 14 RF通的。说明接收电路肯定是好的了,肯定是WIFI模块问题。  但是放在路由器旁边有信号说明WIFI自身电路肯定是好的,可能是WIFI模块 U2 RF 的  ANT角断线。

3:顾客的机器摔的在WIFI板处有点变形,而且wifi旁边的音频转换IC是用橡胶压住的,说明这个机器肯定三无过。 拆WIFI有风险。顾客不愿意承担。
4;  于是想 能不能 ----在WIFI模块上面----- 找到------ 和WIFI模块天线角ANT-----相连的阻容原件。
5:  从另外机器拆下一个WIFI模块。拆下WIFI屏蔽罩,放正。在wifi最上面最左边有1个电阻,右边2个电容。  WIFI 天线角ANT直通中间的电容。(和左边电阻相连的一头)。
6:从WIFI模块电容出直接连接至 WIFI天线触电。  信号满格

网友:
感谢分享,写的很清楚,有图的话会更好。

网友:
很给力,配图的话就完美了

网友:
4代有两种WIFI模块,是不是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