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手机常见故障问题快速排查修复

楼主(2015-09-28):
遇到手机出现问题时,不要着急,可以先检查一下是否有下列类似的情况,然后通过重新设置该项功能,就可以排除故障。
  ■ 手机为何只能接,不能打
  这是用户将“电话设置”菜单中的“线路选择”设置为“线路2”所造成,用户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将此设置更改为“线路1”就可保证接听和拨打了。
  ■ 屏幕灯怎么不亮
  这有可能是因为用户将在“手机设置”菜单中的“背光”一项选择为“关”;其实还有“15秒”、“30秒”、“1分钟”的选项,用户可以视情况自己设定背光显示的时间。
  ■ 为何没有信号了
  这有可能是消费者将“网络选择”菜单中的“频率”一项,选择为1800兆了,在这一频率上,中国联通的用户会没有信号,使用中国移动网络的用户,在某些地区会没有信号;其实消费者可以将频率设定在“自动切换”上,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 不能转接分机
  这个情况会出现在某些型号的手机上,用户要将“双音多频”的功能设置为“开启”,才能转接分机。
  ■ 有人打,却不见来电
  有消费者反映,明明有人说给自己打了电话,可对方却说电话通了,没有人接,而自己又确实开机了,但没有收到任何来电显示和铃声,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将“通话服务”中的“呼叫转接”设置为“转移所有来电”,也就是来电被转移到语音信箱或某部固定电话上了,这样在手机上就不会有来电显示和铃声了,其实消费者只要取消呼叫转移或者重新设置,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 “请与网络运营商联络”是怎么回事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话费不足,已被停机所造成的,消费者及时查询一下话费情况,可以解决。
  ■ 手机为何无来电显示号码
  有可能是用户将“通话服务”菜单中的来电显示设置为“关”了。将此功能重新设置就行了。
  ■ 来电无铃音;短信息读不了;不能进入电话簿
  手机简单故障快速修复
  易修网提醒消费者,在使用手机之前要仔细阅读使用手册,遇到疑问可以拨打厂商提供的服务热线。如果遇到死机、自动关机、屏幕显示乱等比较严重的问题时,最好要尽快到手机维修中心去进行检测和修理。
  另外还有以下几种情况,是需要消费者在平时使用过程中注意的:
  ● 不要晃动手机中的插头。在使用耳机和充电器时,如果感觉接触不良,一定要将其拔出,再重新插入。切记不要用插头在手机中晃动,因为这样容易造成内部损伤,损坏手机内部的元器件。
  ● 防止静电。曾经有一位消费者,将手机放在大衣口袋里,就出现自动关机,经检测发现,手机本身没有故障,只是由于北方的冬春季节气候比较干燥,含涤较多的衣服容易产生较大电流的静电,这个电流会通过手机底部的充电器接口袭击手机,手机就会启动保护电路,进行自动关机。
  ● 使用原厂电池。非原厂电池,有些质量可能不过关,放电量不稳,同样会启动保护电路,造成自动关机。
  ● 使用原装皮套。现在大多型号的手机的话筒孔都很小,而且有些手机的设计独特,如果不用原装皮套,那么就有可能遮住听筒,影响语音传送。尽量不用带磁铁扣的皮套,尤其对于上翻盖的手机,坚硬的铁扣对手机产生挤压会压坏液晶显示屏。同时最好不要使用塑料材质的手机套,虽然这种手机套看上去比较美观,但是会使水蒸气挥发不畅,造成手机进液,并且会导致外壳氧化掉色。
  ● 防止手机进液。目前市场上,绝大多数的手机都是没有密封的,也就是没有防水性能,如果有液体进入,就会在元器件间发生电解反应,对元器件造成严重腐蚀,无法保证使用性能。而且手机的主板的厚度只有1.5毫米,由6层以上的元器件组成,进入的液体很难清除干净,因而修复困难。

网友:
好想再去【迅维】学下IPhone

网友:
看来迅维还是不错的地方,学习还是得去这么专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