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D壳K55DR 板号K55DE REV2.0 换显卡刷BIOS后关不了机

楼主(2015-09-28):
ASUS D壳K55DR 板号K55DE REV2.0
换显卡 驱动打不上
刷BIOS后打好了
但是关不了机 刷了10个左右BIOS了
偶尔还有蓝屏报116错
难道新显卡有问题

网友:
刷改写过的BIOS试试

网友A:
在系统下试试能不能升级官方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系统下试试能不能升级官方BIOS

官网下的BIOS   F4升级的
升级后 不能关机
关机 就显示正在关机 没下文了

网友A:
PE下能否正常关机?之前故障怎样的?

网友B:
正在修这个破机器,机器蓝屏116,换显卡,换显存,一样,显存禁用就正常,他们说装个纯净的,在装驱动看看,好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下能否正常关机?之前故障怎样的?

之前是跑马不亮、刷了BIOS不行
就直接换显卡了
换了显卡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在修这个破机器,机器蓝屏116,换显卡,换显存,一样,显存禁用就正常,他们说装个纯净的,在装驱动看 ...

刷了N个BIOS后
现在好像可以关机
驱动有打上了
但是要蓝屏116了

网友:
是板载AMD的U吗?

网友:
不是、A8的
换了显卡后 驱动打不上 刷bios 刷了半天 终于打上驱动了
结果关不了机
一直刷 有的刷起来 驱动感叹号  可以关机
就一直刷 现在可以关机 但是蓝屏116 了

网友A:
换过U试了没有?或者断开PCIE总线上的电容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过U试了没有?或者断开PCIE总线上的电容试试。

关键来了
尼玛、咱这没有A8的U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关键来了
尼玛、咱这没有A8的U

没U断开PCIE电容试试,是不是U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U断开PCIE电容试试,是不是U引起

OK 试试看先

网友D:
修好了请给个结果

网友E:
   显卡买的是打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请给个结果

BIOS问题
来来一个一模一样的机器
吧BIOS换过来 刷来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买的是打磨的吧

最终还是BIOS问题

网友:
有无备份一下BIOS,传个BIOS上来方便大家。

网友:
最终从另一个机器弄下来刷过去好的BIOS

k55de REV2.0 Dke -k55dr ok.rar

2.37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60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谢谢楼主 帮了大忙

网友:
1.00 35D,1.00 35D,1.00 35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