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这机器 还有谁?

楼主(2015-09-28):
先说一句我cao

网友:
PM_SLP_S3#所到PWM供电瞬间没出来过的就修他。

网友:
51123我都是直接把电阻 拆掉   3个月过去 目前还没有返修的

网友A:
好乱呀 理解是不是S3#到1.8V这里有开启(供电不知道脚34如何),换了芯片不出电压,没理由吧 你实地的应该会查周围件 以及管 自举电容等

网友:
麻烦楼主一下,你这个机子是不是集显供电U40 U41空的没用,CPU 是P6100(P系列)的 EC BIOS芯片是(PMC)PM25LV010 PCH BIOS是2532BVSIG如是请把EC 和PCH的程序备出我用一下QQ526856913,也在修这个机子 ,已头大了。维修简况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5221-1-1.html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515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乱呀 理解是不是S3#到1.8V这里有开启(供电不知道脚34如何),换了芯片不出电压,没理由吧 你实地的应该 ...

没有原机的BIOS了  我都刷过几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乱呀 理解是不是S3#到1.8V这里有开启(供电不知道脚34如何),换了芯片不出电压,没理由吧 你实地的应该 ...

确实写的有点乱,我给你说说。现在前面的电都正常了,就是1.8V不出来,测的SLP S3 到1.8开启,瞬间是有电压的 然后就被拉低了,我断开这个开启  SLP S3 就正常,所以我怀疑是后继问题,

网友:
遇到过几台这机子,还算顺的。

网友:
遇到B460就认了吧

网友:
5小时,楼主放弃吧,我们是挣钱,不是卖命的。

网友:
我有台   高了好几天 最后还是放弃了  想想 都蛋疼

网友:
b460这款机器有太多的通病了

网友:
B460按照图纸维修 ,2个小时干不好 ,在修会有很多问题的

网友:
这机器基本通病的修的多。。。。。。。。。

网友:
B460通病,3V,5V供电

网友:
这么多图纸我已经看晕了

网友:
楼主,都没看懂啊?

网友:
追求技术的热情值得点赞。遇到B460费这么大工夫,我怀疑你是不是有自虐的倾向!

网友:
直接换主板

网友:
楼主慢慢查吧,我上次修了一台B470全板上的所有芯片,桥全都烧了,CPU也烧了,搞了二天才搞亮,烧得厉害不好修,修好了也赚不到啥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