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笔记本败败火 游戏笔记本简易水冷改造(转载)

楼主(2015-09-28):
  对武装高端独显的游戏笔记本而言,仅靠风扇和热管很难彻底摆脱CPU/GPU全速工作时的高温困扰。于是,针对笔记本的水冷改造方案就成为了彻底告别的最佳选择。

  水冷改造的基本前提

  需要注意的,本文的水冷改造有个前提条件,就是笔记本底盖可拆卸,而且取下底盖就能看到CPU和GPU的散热片和热管(图1)。对散热模块隐藏在C面的笔记本而言,本文的改造思路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不影响保修的水冷改造

  有网友笔记本型号为V星GE60,这是一款配备了i7 4710MQ和GTX760M独显的高端游戏本,平时工作时发热量很高。而他的改造思路很简单,将可拆卸的底盖换成紫铜材质,并在紫铜底盖上加装水冷头,并增高CPU/GPU表面散热片高度与紫铜底盖接触。这种改造的好处是不对笔记本进行肢体破坏,水路全部在笔记本外部,即使漏水也不会影响到内部芯片,用户可随时拆除恢复笔记本原本样貌,不影响外出携带和保修服务(图2)。

  小提示

  本文改造最难的部分,就是需要有对紫铜切割与加工的设备,如果你缺少相关的动手能力,可以考虑花钱到外面定制。

  基本改造过程的演示

  本次改造首先需要更换固定CPU/GPU表面散热片的螺母,并将切割打磨好的紫铜散热片固定其上(图3),而高度则是刚好可以紧密与底盖接触。为了提升散热效率,还需要在紫铜散热片上涂抹硅脂(图4)。

  将笔记本原有的塑料底盖用户紫铜底盖替换(图5),并在底盖上留出散热通风口和螺丝孔位。同时,将金属的水冷管转个方向,尽量增加其与紫铜底盖的接触面积,并用螺丝固定在底盖之上。

  接下来,将紫铜底盖装回笔记本,并用螺丝固定即可(图6)。而水冷的胶管则可顺着机身一侧引导桌面下面的水箱和水泵上(图7)。

  整个改造虽然不需要破坏笔记本原有机身结构,但对每一个自制散热片的形状、厚度都有较高的要求,能否与笔记本紧密贴合、硅脂涂抹是否均匀、螺丝是否能够压紧都是需要我们注意的环节。如果你比较在意美观,最后还可使用喷漆美化一下。

  比较理想的散热效果

  V星GE60原本的发热量很高,而通过本文的水冷改造后,运行Furmark和Aida64进行双拷机测试15分钟后,CPU和GPU的最高温度为74℃和55℃,较改造前在同等条件下对比至少降低了18℃和15℃,在游戏过程中再也不会出现因过热而触发的降频问题。

  小结

  以上笔记本水冷改造具备较强的通用性,只要笔记本符合改造标准,而且能找到支持定制紫铜散热片的店铺,都可以进行类似的尝试。由于本次改造的目标是随时可拆,所以并没有将水冷散热的效率发挥到极致,有条件的玩家可以取消紫铜底盖,而是直接将水冷铜管固定到CPU和GPU表面的散热片上,如此可以更有效率地将温度排出笔记本体外。

网友:
不适合我们这种屌丝

网友:
那个黄色的底座是全铜吗?岂不是很贵!

网友:
狠有创意!!我非常欣赏!

网友A:
底部是全铜地板吗,

网友(2015-11-05):
难道这个是所谓的水空调,,,这种会不有水蒸汽啊,,我看空调周围都有很多小水珠的
当心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底部是全铜地板吗,

一看就是,不知道,楼主在哪里弄的这么合适的铜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不知道,楼主在哪里弄的这么合适的铜管

你又QQ号没又我们互相学习

网友(2015-12-14):
中国人才就是多,这个也想出来。

网友:
这个玩意也就是发烧友干的,我们还真做不出啊

网友(2016-02-23):
纯手工打造,中国人才就是多,这个也想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