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一台LA-5971P仁宝保护隔离

楼主(2015-09-28):
联想G455 AMD芯片组 LA-5971P
机器是很久以前留下来的,现在被拆了北桥,EC 其他没有动过,师傅说以前可以显示的,加焊了北桥就开不了了
拿到板子,打开图纸,找到EC,把EC补上,打值,没有发现异常,上电发现,没有待机35V电感上,找到保护隔离的2个管,发现G级19V,那就是没有过保护隔离

接着是打值,和测量是否断线,没有断线和短路,
测量PQ310 2脚为0,那就不对了,这里需要高电平导通PQ310接地,进行分压导通保护隔离的。
那就追查到比较器PU101A ,这里需要3脚大于2脚,开漏输出高电平被VIN分压上拉,有3.3V的1脚说明没有问题

再测量到PU101B.其实同一个芯片

测量7脚为低,那问题应该快要接近了,比较器是需要B+,进来经过PR116和PR119分压给比较器5脚和6脚比较,开漏输出高电平
测量发现5脚才2.3V,比6脚低,那肯定不正常,测量PR116  1脚靠近B+是19V,2脚是2.3V,说明有分压,但是阻值有问题,观察了下
感觉还是PR116问题大些,有些黑,但是没有脱焊,其他板子找个499K换上,上电,2脚为9V,可以触发了(不知道这个9V是不是正常,因为觉得需要下面
是不是要PR116和(PR119以及PR118)并联变成145K分压
现在板子换好北桥是可以亮机了  加分是美德而且不扣分
附上点位 +图纸,
迅维网

网友A:
在+5VALW产生后,PR118不参与并联分压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5VALW产生后,PR118不参与并联分压

呵呵 就知道要分压大于6脚

网友:
仁宝典型的问题呀

网友:
仁宝的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思路很清晰哇

网友:
典型的仁宝点火回路啊!思路清晰啊厉害!!!!!!!!!!!!!!!!!!!!!!!!!!!!

网友:
楼主牛逼!我一般直接拉过去!

网友:
思路清晰啊厉害!!!!

网友:
仁宝典型的问题

网友:
常见故障。最常修的地方

网友:
很给力,加个三分,鼓励一下楼主。

网友:
典型的仁宝点火回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