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e /a43e板号为k43sd REV:2.2 开机正常,关机后不能开机,只有拨掉电源再...

楼主(2015-09-28):
k43e /a43e 板号为k43sd REV:2.2   ,开机正常,关机后不能开机,只有拨掉电源再插才能再开机,刷过BIOS也一样。有时关可以开。不知道有人遇到过这情况没,这机找不到图纸,不懂从哪查起,请指教一下,谢谢
补充:开机后关机,开不起来,待机3V5V也没有了,要插拨一下电源才可以

网友:
不触发时查EC的条件。

网友:
关机后就没待机了,量RT8206A待机芯片,EN1,EN2没电压,所有条件都正常,没有图纸不知道是不是IO控制。还有怎么查IO需要什么条件。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it8572.pdf

it8572e

网友:
我的机现在是有时可以开机 有时不能开机 EC 106脚高电平了就可以开机。EC AC IN 120脚正常 124脚电池检测脚可以切换.LID#正常。106脚 不知到那去的,无图纸

网友:
就按着不触发维修,这种问题,一般是LID和ACIN出现问题,楼主去查查看

网友:
直接第一次关机后查rsmrst#,没有就换个ec再说,有就将重点放到南桥上。

网友:
我也修到一台。K43SD 二修机现在可以点亮。就是找不到硬盘。帮我看一下桥的型号。

网友:
检查南桥及南桥供电等。

网友:
这主板待机就有3v 。5v你查一下保护隔离过没有。

网友:
遇到个MSI的笔记本也是一样的故障、正在维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