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5VD求助

楼主(2015-09-28):
接修一台华硕A55V 板号K55VD 上电源 触发到0.27A 不动也不掉电 拆机看板 二修机子 EC 跟 PCH桥都换了 你们觉得还有修的必要吗

网友:
应该是集显供电没有来!

网友:
能触发那说明EC与PCH问题不是很大,应该还是缺电压

网友:
赞同楼上集显供电

网友:
朋友们不好意思刚才还没说完  CUP一共有4个电感 只有1个有0.9V 其他的都没电压 有个电感阻值在3欧以下

网友:
电流没上来,缺少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