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我看看这个“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5-09-28):
这个板子820-3437-B 弄了两天了, 板子拿来是进水 不触发, 用酒精刷进水处后 电流到0.4 后来发现 smc 下边有 绿锈 后拆掉重植球 后电流到0.118a 后查供电发现 内存供电1.02 s3 没出来 出来的是0.4v  , 然后用示波器测 得 电感前端波形 是这样的

请问这个是通常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 不能达到1.02v 的呢 现在保持在 0.4伏

以下是 维修前的照片

网友:
这么快就有4看查看帖子了了 !!

网友:
过压保护了吧

网友:
过压保护 我看了只这样的 3伏过压 导致5v 保护,

那这个怎么查那个过压了呢?请问

网友:
再说 我看过压保护 得直接回0伏啊 怎么还保持在0.4v 呢?

网友A:
不好意思 是我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是我看错了

不是 我也不是太懂这玩意,  谢谢你的回复, 再帮我看看呗 还有没有别的可能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吧

网友B:
反馈电路偶问题没有

网友C:
是不是有断线的地方没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馈电路偶问题没有

好主意 我待会看看一下

网友D:
1.2V的负载有漏电的情况,检测到过流后自动降低了供电电压。查过流检测和1.2V的负载,有可能是板子进水清洗后未烘干造成的。还有查一下反馈电阻R7460是否变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断线的地方没发现?

这个看是大工程啊 我待会看一下 和 反馈 谢谢

网友E:
过压保护了,电压峰值都达到2.8V左右了

网友:
检查反馈

网友F:
进水这么白芯片有损坏的可能,电感前端峰值都不够吧,查一下VBST的电阻电容。或者你打一下上下管的G极波形就清楚了。

网友G:
这个电感的电压正常是1.2V,波形的话到2V然后慢慢下降到0.4V,过压了,查查反馈,后继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2V的负载有漏电的情况,检测到过流后自动降低了供电电压。查过流检测和1.02V的负载,有可能是板子进水清 ...

大神啊 我确实 放水里用超声波洗了 让后烤了 半个小时 好的 我继续往 1.02v 后极查下去

网友H:
有波就是好 如果我没波 我就会把自举 以及反馈 还有频率设定 换了

网友I:
你打的是电感前端的波形,应该不够吧,引起的欠压保护,看一下VBST和上管下管的G

网友:
图用什么抓拍的

网友J:
楼主,你那个是放大镜还是显微镜,多少倍的

网友K:
我也觉得反馈或后级短路吧

网友L:
折掉上管打G极有波不?

网友:
引用 网友L:
折掉上管打G极有波不?

这是个复合管 上线管在一个芯片里   上下管G极都有  所以才有0.4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V的负载有漏电的情况,检测到过流后自动降低了供电电压。查过流检测和1.2V的负载,有可能是板子进水清洗 ...

真是大神啊  确实是反馈 R7460 阻值变化了 无穷大 现在电流到 0,4A 多了!  谢谢  现在还是 屏幕没有显示 我现在再往下看看 现在回到了 刚去掉锈是的状态了。

这个是 更换 反馈电阻后的照片

网友:
你的示波器的设置有问题吧,应该是抓上升沿吧@!

网友M:
电感前端的波形,应该不够吧,引起的欠压保护,不应该是过压了 看一下自居 反馈 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M:
电感前端的波形,应该不够吧,引起的欠压保护,不应该是过压了 看一下自居 反馈 频率

这个上升沿和下降沿的问题我几再纠结 我记得测得时候 上升沿和下降沿 图形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折掉上管打G极有波不?

现在 好了  是反馈 我已经发图了。 谢谢帮忙

网友N:
引用 网友K:
我也觉得反馈或后级短路吧

不是短路 是反馈电阻 无穷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那个是放大镜还是显微镜,多少倍的

哈喽  我的是普通40x21mm 珠宝鉴定 那种某宝 最常见那种 谢谢回复

网友:
手机加放大镜 谢谢回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打的是电感前端的波形,应该不够吧,引起的欠压保护,看一下VBST和上管下管的G

现在好了  是反馈电阻 无穷大了 换了一个就好了  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波就是好 如果我没波 我就会把自举 以及反馈 还有频率设定 换了

我也是初学示波器 能抓波 就是判断 还擦很多啊。。  不过 你换反馈 还真能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感的电压正常是1.2V,波形的话到2V然后慢慢下降到0.4V,过压了,查查反馈,后继有没有短路

确实是反馈 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水这么白芯片有损坏的可能,电感前端峰值都不够吧,查一下VBST的电阻电容。或者你打一下上下管的G极波形 ...

是反馈问题 我也发照片  谢谢回复了

网友:
确实是反馈电阻问题 谢谢回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过压保护了,电压峰值都达到2.8V左右了

是反馈电阻问题 我已经发帖回复 谢谢 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是短路 是反馈电阻 无穷大了

原来是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断线的地方没发现?

问题已经找到 是 反馈电阻无穷大了 谢谢回复

网友O:
  还以为lz 用的是 显微镜!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还以为lz 用的是 显微镜!

\我有显微镜啊   就是没用

网友:
看着很好用,我也去弄个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