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DR 装显卡驱动蓝屏

楼主(2015-09-28):
错误代码016,装了几个版本,装了显卡驱动就蓝屏,禁用,显卡驱动可以进系统,换了显卡,显存,一样蓝屏,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这么多这型号这机器这样呀?刚才一兄弟不是一样的故障吗?

网友:
显卡从机子所对应的官网上下、先打芯片组驱动再打显卡驱动

网友:
显卡问题。。把显卡拆掉就好。或者换个新显卡。这机子修好多了。打独显驱动蓝屏进不了系统。
这机子双显卡的。

网友:
显卡换了一个还是这样

网友:
BIOS的问题

网友:
把显卡供电断开,集显驱动完好,就这么用吧,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查一下显卡的供电正不正常啊,还有你确定你换上去的显卡芯片是好的吗?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建议先刷BIOS 看看   华硕有好多都是BIOS 的问题

网友:
你多刷几个BIOS试试啊,我觉得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呢,

网友:
你装的是独显的还是集显的驱动,看一下是不是显卡缺条件啊

网友:
显卡或显存问题

网友:
独显供电电感断开试一下用集成核显正常不

网友:
用集显了

网友:
显卡坏了 需要换

网友:
显卡显存都换了还行,你没有用代换的显卡吧,如果是要刷程序的,还有一种可能是你换的东西是坏的,让你上BGA搞坏了也不一定,看看周围是不是有掉件的或者连锡的

网友:
碰到一台东芝蓝屏的最后将BIOS升级到最新版本居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