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61MAV1.0的主板?

楼主(2015-09-28):
IH61MAV1.0的主板,用什么诊断卡?遇到一张这样的联想主板,上电不跑码。没有图纸,诊断卡又是老式的,(请推荐一款)。故障是没CPU电压,没时钟,没复位,供电芯片:NCP6153,VCC:有5V,9脚有开起电压。内存有1.5V,桥供电几组都正常。还未刷BIOS。咋修下去无路了。

网友:
你可以试着换下PCI-E上方的14脚芯片 再测下运放芯片是否正常 H61的基本是运放芯片不正常 【导致上电掉电,不跑马无复位的问题】这是我修过4片这样问题【可以参考】

网友:
主板带pci插槽,甪一般的台式机诊断卡都可以

网友:
你这个不是有pci的?上这个不就行了

网友A:
呵呵,所以说 时序真的是很重要  这供电  时钟 复位  三大条件都没满足 刷1万个BIOS你也刷不好 谁告诉你主板是这么修的 笔记本就难说 主板的话你能刷亮 我就敢吞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所以说 时序真的是很重要  这供电  时钟 复位  三大条件都没满足 刷1万个BIOS你也刷不好 谁告诉你主 ...

好像我还未刷BIOS,一般我不喜欢刷它。

网友:
先修供电吧。。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

网友:
按照INTEL的顺序一步一步的来吧

网友:
去淘宝上买个5合一的  才98元  笔记本的也包含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