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800 短路

楼主(2015-09-28):
电源附近的
场效应管
发热冒烟。料板没找到从网上订了一个回来换了试试。
电源

网友A:
通常一试又冒烟的
as18755441730
对啊。就冒烟了。是不是这个问题。我师父说是后面有短路。我是新手不太懂
详情

网友:
就是这个。后面都量过应该没问题。这个属于易损元件吗?维修新手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一试又冒烟的
对啊。就冒烟了。是不是这个问题。我师父说是后面有短路。我是新手不太懂

网友:
听你师傅的,确定后级无短路才上这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