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r621G 不亮 电流.056不停的上到0.83不动

楼主(2015-09-28):
显卡加焊过。北桥吹过,BIOS刷过都不行,请高手帮帮忙,各项电压正常,大写灯不亮
显卡

网友:
三板斧方法用完就查主板的供电信号等吧 需要静下来查下

网友:
查查内存了

网友:
如果只会三板斧不会图纸 没法教了 ,内存那边最大嫌疑或者PG

网友:
这电流有点低了,估计电压不全。

网友:
电流看是上网本还是游戏本了,上网本有的0,几都亮了。游戏本应该还没过内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