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单插电源或单插电池都正常,先接电池再插适配器充电就短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5-09-28):
真的让人上火,就是之前烧1.05结果把U烧了的那个本子,u来了以后兴冲冲装好测试(用的可调电源),挺好的。
装机并接好电源,测试,还挺好的。

发现电池电量不足,充电,靠!!! 大短!!!

没办法再拆机,没发现有明显烧坏的地方,充电电路距离前面烧坏的1.05刚好一个上一个下,离得很远。反复测试发现:
1 单插适配器,ok
2 单插电池,ok
3 电池拿出来直接对着两级充电,ok
4 先插好电池,再插适配器,充电电流0.9,因为之前单独给电池充了会儿电,这个电流应该ok
5 最后,插好电池再接适配器,5A大短!

打值,电池接口正极对地200左右,共供电没打,估计不会短路。 插适配器不插电池,电池接口电压2.3V。充电电路没发现短路的点啊?
还得求助位指点一下,怎么回事呢?

补充内容 (2015-9-29 14:23):
非常感谢各位师傅,刚才测量一下,真的就是饱嗝的第二个P管直通了。按照一位师傅的说法,大短可能是19V直接送给电池去了。
我这老东西太嫩了啊

网友:
还是保护隔离的问题啊

网友:
查保护隔离啊

网友:
查PQ39 PQ42 PQ45这三个管子及相关控制电路

网友:
电池隔离管漏电了,换掉。

网友:
查保护隔离

网友:
切换电路有问题吧!不然怎么回这样  遇到这样的问题 电池就不用了  要么电池本身坏。

网友:
电池隔离管子啊,不需要图纸。拿个万用表打蜂鸣档,就能解决了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这种情况 测一下电池充电口附近的几个场管 就会发现有击穿的 没有再测一下其附近相关的场管

网友:
查充电电路的下管,看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
电池隔离管

网友:
查适配器隔离保护的两个mos管,一般都是其中一个mos管软击穿了。就是123脚跟5678脚直接通了,表笔量量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
典型的隔离保护电路不对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是否有MOS管击穿。

网友:
楼主找到原因后分享一下,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这样一般都是充电管坏 拆了打值试试

网友:
隔离管的问题比较大可能性

网友:
先看一下保护隔离管有击穿没有,如果没有再检测保护隔离管的相关的控制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保护隔离的几个管正反阻值一量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