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脑开不了机,拔掉机箱电源线再插上就可以正常开机,帮忙分析什么原因

楼主(2015-09-28):
上个月装的新机,华硕H81加I34160加金士顿4G加影驰750骁龙2G加闪迪SSD,长城2800DY的电源貌似200W应该足够供电了啊,显卡是主板供电的。
前一个月没问题,这个星期突然晚上用完正常关机,第二天就开不了机,完全没反应,然后把机箱后面的电源线拔掉重新开就正常开机了,一个星期会偶尔两次三次早上开不了机,然后试着把显示器的电源线换到主机上面也是开不了机,如果是主板保护了,拔线断电OK的话,那我不拔线直接关排插也不行,只有拔线才OK,好奇葩的问题,有没有高手曾经遇到这样情况的求给指点下啊?!!

网友A: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电源,怎么不换一个电源再试试呢

网友B:
200W 可以 供给 750显卡吗

网友B:
你先把 电源 搞到350W 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W 可以 供给 750显卡吗

应该够的,这个750不需要外接电源,功耗貌似70W左右,I3功耗45W左右,额定200W的应该没压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电源,怎么不换一个电源再试试呢

额,电脑是快递给朋友的,现在不确定什么问题不好直接换,想确定问题了一次性搞定,不然快递来来去去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电脑是快递给朋友的,现在不确定什么问题不好直接换,想确定问题了一次性搞定,不然快递来来去去麻烦

这样是最麻烦的,所以我现在都很怕寄这东西,出问题了亏本不说还很丢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先把 电源 搞到350W 再说

应该不是功率问题,他正常使用和游戏多开都很正常,如果功率不够的话应该游戏时会黑屏或者其它状况产生

网友B:
750骁龙  是带TI  的  还是不带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750骁龙  是带TI  的  还是不带的 ?

不带TI的,直接主板供电,没有外接电源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功率问题,他正常使用和游戏多开都很正常,如果功率不够的话应该游戏时会黑屏或者其它状况产生

如果电源质量好  , 电源 可以在 一定时间 超负荷 运载。。一旦时间长了  ,就坏电源或者  显卡

网友D:
感觉楼主这个是主板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感觉楼主这个是主板问题

就是不确定啊,反正是一直没见过这种问题,如果是单纯的不上电不触发主板保护都可以理解,但是拔电源线插上就OK,是什么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不确定啊,反正是一直没见过这种问题,如果是单纯的不上电不触发主板保护都可以理解,但是拔电源线插 ...

感觉大部分是主板问题,直接换一块吧!我以前入过一批杂牌主板,就是这个问题多,用不长时间的!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 键盘灯亮着的吗 你可以换主板先试试

网友:
电源 和  显卡 早晚会完蛋。不出半年

网友:
电源问题,换掉里面那两个大电容搞掂!

网友:
趋向电源问题。

网友:
电源的疑点最大,用万用表监测电压看看,开启电压是否正常,应该不能低于3V,很有可能是电容漏电引起的。

网友:
好把,先换个300W的电源试试,谢谢大家了

网友:
好像不是功率问题,应该还是电源内部有元件软击穿。这类故障最难确定

网友:
换个大功率的电源吧

网友:
先换电源。另外华硕的板用过一年半载本身也有这个“通病”

网友:
200W的电源实际功率达不到,换个大功率的电源试试

网友:
换电源试试吧哥们

网友:
你的算电源功率太正好了,应该多算点空闲的你看下,
http://detail.zol.com.cn/385/384898/param.shtml
建议额定300W以上电源

网友:
碰到过一次G41,是换电源好的。不过楼主的新电源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