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板载CPU的代换问题,有遇到过的来说说看!

楼主(2015-09-28):
        手上正在修一块华硕X450CC的主板,现在是板载CPU的集显短路了,看CPU型号是SR0XL I5这个U应该是三代的,买个新的,商家基本上都是3-400元才出一片,刚好手上有个宏基蜂鸟的料板上面的U应该是好的。料板上的CPU是SR0D6 I5应该是二代的,我想一般的机子向下是可以兼容的,不知道板载CPU是不是和拆装的CPU一样也是向下可以兼容,请论坛里有此经验的大神给个答案,在此感谢!

网友:
好的经验帖子我都是要把它顶起来的

网友:
看看反面电容排列一样吗?

网友:
楼主 建议你问下淘宝卖CPU专业人士  要是可以通用 你就弄

网友:
竟然没有人回答楼主的提问,楼主可以去问一下X宝CPU销售那里,或者可以得到答案!

网友:
引脚一样的话试一下,反正也没办法

网友A:
PGA的 多兼容 但是也不是绝对

至于BGA封装的  只能说有可能可以通用   (个人看法)

网友:
你就试试啥  到时水一帖 分多多

网友:
换吧  反正试试 不会烧就可以了

网友:
试试看,成功了就来一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PGA的 多兼容 但是也不是绝对

至于BGA封装的  只能说有可能可以通用   (个人看法)

谢谢天意版主!想要亲试的兄弟能给个准确的答案,也许,或许,可能等等不是我想要的答案。

网友B:
建议先找T宝的卖家了解一下,代换是需要事先做足功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找T宝的卖家了解一下,代换是需要事先做足功课的。

T宝上的卖都不懂这个的,回为他们基本上大多都不搞技术。

网友C:
最好买个新的尝试下

喻庆国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好买个新的尝试下

你这回答在灌水呢?在讨论问题,你说这话?买新的还用尝试吗?

网友:
现在的新版cpu好像都很卡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回答在灌水呢?在讨论问题,你说这话?买新的还用尝试吗?

什么是灌水?你难道买个新的就一定能用吗,如果你用哪个代换,不行的话,再买个新的来回搞几次焊点搞掉了你就是再买新的有什么用,难道回你都是灌水,既然是讨论,不是想说啥说啥

喻庆国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回答在灌水呢?在讨论问题,你说这话?买新的还用尝试吗?

你难道买个新的就一定能用吗,我说尝试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灌水?你难道买个新的就一定能用吗,如果你用哪个代换,不行的话,再买个新的来回搞几次焊点搞掉了 ...

你是说我买新二代?还是买的三代?如果是买新的三代,岂有不能用的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灌水?你难道买个新的就一定能用吗,如果你用哪个代换,不行的话,再买个新的来回搞几次焊点搞掉了 ...

你看了我的题目没有?我是让有亲试经验的人来交流下的,你个小白是不是说得有点多且不在话之内!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华硕的成功率不高,要是我的话,直接叫客户换板,400大洋去了不知道能不能修好?没底,不如直接换板,心里 ...

兄弟哥很惭愧,没有自己的客户,都是对同行的,换板他们不需要我来搞。

网友:
负责人的和你说 2代U可以用在3代上  但是3代U不能用在2代上  而且只有2代可以用在3代上,别的都不可代换

网友F:
但是2代的I5是45W的,要看好自己的充电器的功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但是2代的I5是45W的,要看好自己的充电器的功率

你是说能用也不能充电?掉电?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记得三代和2代的带针脚的原来带换过,板载的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哥很惭愧,没有自己的客户,都是对同行的,换板他们不需要我来搞。

同行的就是这个鬼样,像我今天修的一台机器一样的,能开机,装系统死机,测半天原来是CPU坏了,给同行打电话,说他自己换,其实测出来哪里有问题是最费时间的,有时候想想挺生气,又无奈。。。

网友:
上次修一个DELL4代板载I5,进水南桥短路,问了下TB商家 拆机的都要700+ ,结果交换主板才 650 。你们说这怎么搞,还能好好的维修了吗

网友:
还是找个同型号的U装上去吧,免得有其它问题

网友:
淘宝咨询一下 看通用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是说能用也不能充电?掉电?还是什么问题?

大部分可以用,少部分会出现不开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大部分可以用,少部分会出现不开机

兄弟你指的可以是板载的CPU吗?如果是还是很值得试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指的可以是板载的CPU吗?如果是还是很值得试下的。

PGA和BGA的不是一样的么,只不过封装不同,定义都是一样的

网友:
不会玩啊,搞不懂

网友:
下面的点一样就换上去试试,说实话估计没几个人换CPU吧。也不知道好不好做。

网友:
楼主,第一步总得有人迈出,俺们支持你。好了来一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