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1G DAZQSAMB6E0 电池不能冲电,求助

楼主(2015-09-28):
机器  E1-471
板号  DAZQSAMB6E0
故障,电池不能冲电, 可以放电,   系统下显示未检测到电池!!

电池芯片   1脚 ACN 19V
                 2脚 ACP  19V
                 5脚 ACOK#  0V
                 6脚 ACDET  2.57V
                 8脚 SDA    3.3V
                 9脚 SCL     3.3V
                 10脚 ILIM   0.8V
                 11脚 IFAULT#   3.3V
                 15脚 LCDRV    0V (下管G级)
                 18脚 HIDRV     3V  (上管G级)
                 19脚 PHASE    2.6V(电池电感PL6)
                 20脚  VCC     19V
   对电池线路不熟,    还要查些什么信号,     电池冲不进去电,请教     (电池芯片已换过)
   店里有个ADS1102C 示波器,   懂的人,能不能教我用示波器!!!

补充内容 (2015-9-30 10:30):
故障未检测到电池, 已修好, 是电池温度检测信号,TEMP_MBAT     到EC  97脚,断线,   飞线故障解决!

网友A:
未测到电池?那得看电池的时钟数据线

网友:
那得看电池的时钟数据线

网友B:
简单点说 示波器辅助测试 需要测试 8脚 SDA    3.3   9脚 SCL     3.3V

网友C:
电池插入信号,ec那边测量

网友D:
看8脚和9脚到EC可通啊。是不是有断线,

网友E:
ACER         的电池 拨掉也能开机

网友F:
检测电池插座到EC的线路是否正常呀,电池的检测信号是在电池插座那边没有在充电这边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未测到电池?那得看电池的时钟数据线

时钟数据线路,要怎么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点说 示波器辅助测试 需要测试 8脚 SDA    3.3   9脚 SCL     3.3V

所以说,示波器不懂波,   没示波器的情况下,我们又要怎么去判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8脚和9脚到EC可通啊。是不是有断线,

有到EC,     有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插入信号,ec那边测量

电池插上去?    测量EC 那些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ACER         的电池 拨掉也能开机

你能在说的明白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检测电池插座到EC的线路是否正常呀,电池的检测信号是在电池插座那边没有在充电这边

好的, 我明天再去测量一下电池接口那边

网友F:
电池的检测信号一般是插入电池为低电平,没有电池是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池的检测信号一般是插入电池为低电平,没有电池是高电平

好的, 我先去测量下, 不懂,明天再问你

网友H:
电池充电的那个电感   看看装上电池有没有电压

网友I:
电池换了吗?如果换了电池还是不能充电,就打下电池两条数据线的波行

网友:
最近BIOS很火,不凡试试,或电池是好的不

网友:
去系统学习一下吧,不懂总线,怎么和你说

网友G:
引用 网友I:
电池换了吗?如果换了电池还是不能充电,就打下电池两条数据线的波行

       电池换过了,      如果没示波器的情况下,要怎么测量  8  脚 SDA      9脚 SCL

网友J:
去迅维买本 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 慢慢学习下吧,

网友:
电池没有识别,你应该把问题重点查电池的识别条件,电池的时钟数据温度电池本身

网友:
先测一下电池的DATA和CLK波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池换过了,      如果没示波器的情况下,要怎么测量  8  脚 SDA      9脚 SCL

电池都换了那就修充放电电路啊,没示波器就测下阻值和电压

网友K:
             修好了吗  前几天我也有遇到 告诉客服别修这个了  还好客户同意了

网友:
需要用示波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去迅维买本 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 慢慢学习下吧,

早就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修好了吗  前几天我也有遇到 告诉客服别修这个了  还好客户同意了

还没, 今天比较忙,还没去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时钟数据线路,要怎么测量!

用示波器,要是你没有的话,寄过来哥给你俅俅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这样的,没搞好

网友:
测量给电池充电的管子 查保护隔离

网友:
排除电池问题,测系统总线对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池的检测信号一般是插入电池为低电平,没有电池是高电平

电池检测信号   TEMP_MBAT   跟你所说的一样, 插入电池低,没电池为高, 那现在要在查些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池充电的那个电感   看看装上电池有没有电压

装上电池有9.4V   电感

网友:
用示波器打系统总XIAN

网友:
已经修好了!!

网友:
你这个是温度检测出问题啦,我上次也修到一个ACER的,具体型号我忘了,也是充不进电,但是能认到电池,它一会显示在充电,一会显示,电池已连接,正在充电,一会显示:电池已i连接,为充电,如此反复,就是充不进电

网友L:
是电池接口的TEMP_MBAT   断线了吗

网友:
是怎么判断的拟,哥 是直接测量对地的阻值不对是吗

网友:
刚看到这帖,就已经解决了,,好吧,我只能说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未测到电池?那得看电池的时钟数据线

You can say more than clearly

网友:
检测不到电池维修:
1.查电池到EC的SM总线及TEMP。
2.EC。
3.BIOS。
4.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是电池接口的TEMP_MBAT   断线了吗

是的,    EC没收到TEMP_MBAT    \\然后飞线就好了!

网友:
你能在说的明白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