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多次按开关键才能开机。2.开机就花屏,有雪花小点,进系统也花屏。

楼主(2015-09-28):
今日修到两台机器,一台是多次按开关才能开机,每次按开关都能亮电源灯但是不开机,多按几次才能开起来,我刷了BIOS之后就恢复了,按一次就能成功开启。
    第二台是开机花屏,LOGO界面有雪花点,黑白电视机无信号的样子,只不过只有很少的点,全屏都有,进系统也是花屏,准备干显卡的,不过唐老说先查一下显卡的条件,我都不知道查哪里,然后唐老随手一指:这里这几个电阻打一下值.  然后我一打,一个电阻的对地值不正常,原来这是显卡发出的LVDS信号到主板的屏接口,这个电阻到接口的线断了,板层断线了,只有飞线咯,今天因为太晚了就没弄了,明天去把线飞起应该就好啦。本人新手,写在这里加深印象,怕以后忘了。认识唐老的给唐老加个分啊。哈哈

网友A:
最最关键的 为什么不说下你修的型号啊

网友B:
为什么不说下你修的型号啊

网友C:
楼主差点就走上了三板斧的路,幸好老唐拉你一把

网友D:
如果你怀疑是显卡,也应该先用风枪吹一吹,还是一样要查下条件,最后不行再上BGA

网友:
思路决定一切

网友E:
楼主,写得太间单了,主板型号、板号也没写,要是能上几个图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差点就走上了三板斧的路,幸好老唐拉你一把

哈哈哈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最关键的 为什么不说下你修的型号啊

额。。没事的,遇到这种问题就这样干就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说下你修的型号啊

没事的。以后大家遇到这种问题就这样干就行啦。基本就好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怀疑是显卡,也应该先用风枪吹一吹,还是一样要查下条件,最后不行再上BGA

嗯嗯,是的。以后要先吹一下查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写得太间单了,主板型号、板号也没写,要是能上几个图就更好了。

嗯嗯以后发帖注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