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不定时重启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5-09-28):
RT,不定时重启的问题最难解决,基本无从下手,希望高手指教一二,该怎么下手?基本是哪些地方有问题?有什么好办法修理?烧鸡法行吗?具体怎么处理?

网友:
这种问题本身就不好修,哪有什么思路。

网友:
这样地问题是最难修地啊

网友:
这种我是完全无从下手...只有换件这一条路走..

网友:
测LX,看有没有哪种的频率明显偏大,如果有再用烧鸡,不然你烧鸭都没用。
不定时重启多数都是个别元件不良或者接触不好的多,比如显卡出现虚焊导致THERM不定时动作

网友:
测lx是什么意思,小白不大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