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83vf 2.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9-28):
故障:不触发   开关有跳变3.3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1:供电+3VA_EC:3.3V正常,
2:EC复位: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EC_RST#:3.3V 正常,
3:休眠信号: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LID_SW#为高电平3.3V 正常,
4:电源检测信号: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ACIN_OC#为低电平OV正常
5M_RSMRST#实测为:0V 不正常
测到这里我走了很多想法(BIOS,晶振,EC,等都换过)涛声依旧
最后我又返回去想了一下会不会是待机不满足呢  量了3.3电感L8101正常+3VO   5V才0.35有时0.25  还真是不正常换之亮机。。

网友:
点位图纸软件等

点位

打开点位的软件

ASUS F83vf .pdf

网友:
柳暗花明又一村,往往是太相信经验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量待机看是否正常

网友:
换待机芯片吗?

网友:
我的这个和你的情况差不多。待机3V有的,5V没有电压。

网友:
可能有些不是。。你可以换下有个MOS管JP8101  我今天又修到一个机子换管子冷开机不行。。查了半天换了半天只有在板子冷却之后这个管子会有不正常状态  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