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不是事的书籍中有一地方写错了吗?

楼主(2015-09-28):
维修不是事的书籍中有这么个疑点,大家来看下图片
,主板上说放完电后任何表笔接GS或GD都是无穷大,,,随后我拿了两个好主板就在主板上短接场GDS,随后测GS有600多欧,测GD也有600多好,,,难道主板坏了,主板不可能坏,我测试打3D游戏都好得很,两块主板绝对是好的,,我就在主板上测的,没拆下来测。,,,大家来看下是不是书籍中写错了
,是写错了求给赞
主板维修

网友:
有些MOS是这样的,书上写的是不良,不代表坏呀,还是可以使用的,只有不是太小就可以了

网友:
书上的意思是将场馆拆下来,场馆放完电后,测试无穷大为正常有阻值,说明内部击穿

网友:
不能本本主义。要灵活应用

网友:
你这是在线测试的 要拆下来测量 在路测量有其他的原件的影响!!

网友:
要拆下来才能判断好还是坏,在板上测不准确

网友:
你肯定是在线测的,取下来测就不会了

网友:
在线测会被周围元器件影响自然阻值不一样了

网友:
你在板上找几颗电阻测下,把结果跟电阻编号对比下,你会发现好多都坏了,阻值变小了,不能在线测……。

网友:
N管的GS/GD阻值无穷大是对的,学习下如何区分N管和P管,还有区分出G/S/D三个脚

网友:
书上的图片没拆下来你就转不过弯来了?你把场管摘下来,直接测量焊盘都是有阻值的

网友:
要拆下来 才知道好坏

网友:
拆下来测才准确

网友:
阻值只要不是很小,就是正常的吧

网友:
书上写的只是给我们参考并不代表是否坏,还有楼主你这头像是神雕侠侣的朱九妹?

网友:
在主板上测试也是有一定的误差的 比如保护隔离管 和其他供电管 测试阻止在板子上 差别很大

网友:
要把mos管拆下来再测

网友:
只有华硕的主板MOS管不一样,测量时要短接GDS放电,没有阻值为好。上电正常!!!

网友:
不良,不代表坏呀

网友A:
图中书本哪里有的买啊?
淘宝上买的,主板维修的书籍我看三本了,这是第三本,要想快速学会还是要去【迅维】实地培训与日积月累的维修经验才行,而不是个把两个月就会修任何主板了,只能修部分而己,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个牛B师傅愿意教你和自
详情

网友:
场管拆下来测!

网友:
在线测量结果是会受到外围电路的影响,书上说的是拆下来单独测试的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中书本哪里有的买啊?

淘宝上买的,主板维修的书籍我看三本了,这是第三本,要想快速学会还是要去【迅维】实地培训与日积月累的维修经验才行,而不是个把两个月就会修任何主板了,只能修部分而己,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个牛B师傅愿意教你和自己日积月累的经验。

网友:
肯定要拆下来啦,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买的,主板维修的书籍我看三本了,这是第三本,要想快速学会还是要去【迅维】实地培训与日积月累的 ...

那你教我,可以不?去实地,深圳远了点,我有档口,目前修家电,想扩大业务范围

网友:
放电。。。。 放完电再测

网友:
书上说的是管子拆下来,短接放点后的数值,你在线测肯定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