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掉电,测不出短路

楼主(2015-09-28):
今天一块板,搞了一上午没搞定,就是触发秒掉电,开始是无待机,网卡发烫,拆掉有待机了,触发就掉电,感觉是有短路,但测了一圈没有短路。紫5v对地值二十多欧,感觉还是有元件拉低了。。就是测不出来哪的问题。联想的版  高手指点

网友:
那就烧鸡伺候嘛

网友:
那就烧鸡伺候嘛

风神一笑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听说少电压也会这样,再仔细检测一下试试?

网友:
瞬间掉电真的可以烧烧看的

网友:
短路 少电压 有点电压没有出来 也会掉电

网友:
把声卡也拆了看看 再不行就把小4口那边有个什么电阻来着我记得是2.2K的

网友:
看看主板的供电全不全

网友:
我也是找不到思路。一样迷茫啊

网友:
我修过1117跟网卡都烧破了的,换之后也触发掉电,强通电几次南桥冒烟了

网友:
南桥应该也挂了吧。

网友:
触发掉电,供电不全,少电压

网友:
打下USB对地值,看看桥有没坏

网友:
你测短路的测量点的值都正常吗?

网友:
强制上电测各电压

网友:
应该是缺电压了

网友:
缺某一项电压或者欠压也会这样,开机瞬间测一下各项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后还能触发吗

网友:
掉电后还是原来的待机电流吗?
也许是过流保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