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黑屏

楼主(2015-09-28):
E40开机 报两声   黑屏   跑1.2 A    重做显卡    掉了 两个无用点   。  开机   0.58   1秒掉电  再开   还是样了。换了内存也一样的。求助各位  QUANTA DA0GC5MB8F0 联想 E40

网友:
LENOVO  E40  QUANTA DA0GC5MB8F0 联想 E40

QUANTA DA0GC5MB8F0 联想 E40.pdf

网友:
动显卡改变了故障现象 查一下显卡周围

网友A:
显卡不会做挂了吧,你查查显卡还是不是好的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掉点引起的。

网友:
应当是显卡爆了,这款机器显卡出问题一般是要换新。

网友:
显卡引起的 之前 显卡问题 搞过显卡 掉电 还是显卡问题大的

网友:
看看旁边的显存有无爆珠。

网友:
是不是都要换显卡啊 我的也这个毛病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啊,排除一下是是否 损坏

网友:
在换显卡吧 肯定是显卡问题

网友:
上电0.58显卡估计没做好   要不就是显存短路了

网友:
换新显卡  好了

网友(2015-11-02):
各位大师:见笑了。我上次修的 E40 黑屏的 机器   用了2个礼拜  又坏了。先是  开机一阵子   再关机  再开就显示  。后来就不显了。上次  显卡已换全新。显存做了两个    今天又重值了显卡。还是一样   本屏黑   外接花。搞显卡   搞显存   最后现像一样   本屏黑   外接花。跑1.8

网友:
显存坏了吧

网友:
显存 爆锡了吧

网友:
你显卡坏了吧,换个看下

网友:
显卡可能不行了 你查下显卡上面电容的阻值

网友:
原来是1.2A 后变0。58 A

网友:
估计是显卡短路了

网友:
先吧显卡拆下 跑吗看看 电流

网友:
是不是显存也爆珠了

网友:
E4O这家伙可是加黑胶的,,,搞起来可要当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不会做挂了吧,你查查显卡还是不是好的
就怕拆显卡,这东西加焊成功率非常低,有黑胶的

网友(2019-09-17):
联想E40黑屏专题
:
https://www.chinafix.com/zt/831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