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90 BD82HM70(SJTNV)南桥用BD82HM76(SLJ8E)代换成功

楼主(2015-09-28):
联想B590 板号:lb59a mb 12209-1 cpu:B960;BD82HM70(SJTNV)南桥,由于手上没有这个型号,直接用BD82HM76(SLJ8E)代换成功

网友:
好经验,实践出真理

网友:
外设什么的都没事?

网友:
程序要不要重刷?

网友:
都不知道换多少台了

网友:
霸气啊,楼主通过实验得出的结论让我们大家在以后的维修中受益了。

网友:
这个换了桥要改BIOS吗?

网友:
风扇还会狂转?

网友:
不用改BIOS,风扇不会狂转。

网友A:
76可以换70 反之就不行了  给你加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6可以换70 反之就不行了  给你加分了

你反过来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反过来试过吗?

试过了 不行

网友:
E49L 我试试   J8E

网友:
学习了 ,下次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这技术 望成莫及啊

网友C:
不仅上面说的南桥可以用,HM65 HM67都可以用的!

网友:
收起了,以后没准用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仅上面说的南桥可以用,HM65 HM67都可以用的!

你是说 HM76可以用HM65代换吗?

网友:
同平台高版本可以代换低版本,收下了感谢楼主亲身测试。。。

网友:
楼主代换后不要重刷BIOS么?

网友C:
对的,只要是HM6系列包括HM7系列都可以用HM65代换的。100%可以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的,只要是HM6系列包括HM7系列都可以用HM65代换的。100%可以代换的!

如果是HM76 的机子,用HM65换后,还能支持三代换CPU吗?我试过HM65 平台用 2450 CPU 的板换成3代的CPU点不亮。

网友:
楼主总结的好经验,以后可以尝试。

网友(2015-11-21):
如果原板是HM6系列上3代CPU这个就是点不亮的,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没有研究过,一些淘宝做笔记本的贩子都是把原来的CPU拆下来换掉了,本来原来是3带CPU给换成了2代CPU,3代要比2代贵啊!
如果原来是3代CPU(必须搭载HM7系列),换成了HM65的桥片后,是不用更换CPU的,直接上就可以的,在我换过的机子里面只要换桥没有问题,还没有见过不亮机的!

网友:
在同样的HM6系列里面,比如原来是HM67,换成了HM65是可以的。比如原来是HM65,换成了HM67,好像是偏色!时间长忘了!

网友:
这个倒是没有试过,有机会可以去代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