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3

楼主(2015-09-28):
电流调到1.2左右就不跳了 ,怎么办???

网友:
你这说明不清楚啊,跳了几次呢?难道一次能跳到1.2v吗?老板

网友:
说详细点还能帮你分析

网友:
测CPU与显卡转换电压都有不?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一个个来检查

网友:
bios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