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GA-B85-D2V TM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5-09-28):
                                          开始吧,短接POWER SW键,不开机,不用想了,直接拿起镊子插入ATX24脚的绿线和黑线,CPU风扇一转就停,不用说了,把主板拆了下来测短路,测CPU12V供电处对地400多欧,测下管D级对地223欧,把G1840CPU放入主板上测下管D级对地15欧,测ATX橙色3.3V对地14欧,测黄线红线灰线紫线对地都有几百欧,测USB对地阻值200多欧,测内存供电S级,桥供电S级80多欧,测BAT跳线冒对地阻值200多欧,,,,,,我郁闷了,想到测PIC A14脚对地阻值,但是这B85-D2V主板没PCI曹,随后红表笔接ATX24脚的绿线,黑表滑IO引脚找到PS ON#了,红表笔直接接地420欧,随后在主板上测了所有MOS管,到处测电阻电容,,,,妈蛋的没找出任何短路,我郁闷坏了,,,,,,,,,,,随后把CPU放入主板,插好风扇,忘了插内存条,插入ATX电源再试下是不是短路了,没想到短接绿黑线,CPU风扇转了,随后破口大骂这是么B主板啊,既然莫名其妙的好了,一看忘了插内存,随后插入内存,短接POWER SW没反应,拔掉内存后短接POWER SW,CPU风扇又转了,换根内存,插入VGA既然显示了,,,内存导致的,,随后拿万用表测内存512兆存储器芯片旁边的电容,旁边电容阻值全部为0,原来如此,内存的512兆存储器的芯片短路了,内存短路导致GA-B85-D2V TM主板不开机,成功修复,,,,,不管我用的是什么方法,我把电脑修好了就给分吧,另附上GA-F88HM-DS2,AUSUZ170,MISH97-P35M,GA-H81-DS2的主板图

网友A:
我怎么把那张烧了的显卡图传上去了,那显卡今天烧得,,我两天见到显卡烧一次两天见到烧一次,难道是显卡没装钳位二极管还是什么原因,既然不起到短路保护的作用,显卡设计得不行得很,天天见到显卡烧,什么960啊 970啊980啊,750TI啊,760啊,天天见到烧,这显卡太不值钱了,这么容易烧。

网友B:
LZ新主板也能修好,真是个人才!

网友C:
这卡烧的,还能修好吗

网友D:
3V直接也短路了,肯定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3V直接也短路了,肯定不能开机。

NO,NO,,,,,,,,,,,GA-B85-D2V和H81-DS2的主板橙色3.3V,它对地14欧阻值为正常,不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新主板也能修好,真是个人才!

现在都是B85主板,现在不修更待何时,现在的人都用B85的主板了,又便宜,两百多块,性能又好,像那些H61的主板,A55的主板随便走到哪家都看不到了,更别说之前的老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卡烧的,还能修好吗

金手指烧了,报废,,主板烧糊了,报废,都没过保,烧糊修了客户也不会要,,,,,,,显卡这么容易烧,,设计太差了,你们以后要注意了,别乱插拔客户的显卡,现在的显卡太容易烧,而且你不关电源他会一直冒火烧个不停,他也不会断电,把客户过保的显卡烧糊了就亏大了。

网友:
B85都能修的好,威武

网友:
现在的显卡质量就这么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新主板也能修好,真是个人才!

有道理呀,楼主板电脑维修界混了好多年了吧

网友:
有片华擎的H81主板   没搞好呢

网友:
这也可以高手

网友:
应该改一下标题,《内存引起的不开机》!

网友:
是要改,和主板没有关系,

网友:
内存引起的不开机  很少见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把那张烧了的显卡图传上去了,那显卡今天烧得,,我两天见到显卡烧一次两天见到烧一次,难道是显卡没 ...

主供电切断,加个2A的小保险试试

网友:
楼主捡到钱了

网友:
换内存是最基本的修法

网友:
手上有两条金士顿内存条,都是烧坏供电的金手指,从另一条报废的内存条上移植一片金手指,同时将短路的内存颗粒更换后上电试机,ok! 成功点亮!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又给了一个检修的思路,就是开机不触发的,话,尽可能的去掉所有外设(包括CPU的核心供电小4PIN和内存)。

网友:
最后一张有点烧的吓人了

网友:
哥们技术不错

网友:
真是个人才,先看

网友:
好吧,发这样的帖子我无话可说,浪费我时间

网友:
烧成这样 也是难得啊。  垃圾电源弄的

网友:
可惜了一块好班子啊 还在保修

网友:
内存短路肯定引起不开机了

网友:
维修,首先应该换下内存试试的

网友:
b85 貌似不装Cpu  和内存是不触发的!

网友:
不错,学习了,呵呵,写的很好

网友:
测了这么久主板,竟然是内存出问题,楼主你老板对你还好吗?

网友:
呵呵    没猜到的结果!

网友:
显卡   咋烧的   也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