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43td内存槽故障

楼主(2015-09-28):
我这块主板P5P43TD,A1A2内存槽不能用,B1B2内存槽正常,将内存插到A1或A2是诊断卡代码显示90,然后就出现E1并且停止了,键盘灯不亮,显示器不亮。

如果不插内存,诊断卡停止在代码D3上。

请问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是否还能修好?

网友:
已经刷了最新的BIOS,没有效果。诊断卡代码读取顺序是90,E1,然后就停止了。

网友:
现在我是B1B2装了两根4G的内存在用,很稳定,就是组不了双通道有点烦。

有点奇怪的是,内存插到A1或A2时,就只有诊断卡显示E1,主板喇叭却没有报警。

网友:
没有过内存条 查A1A2内存条工作条件

网友:
仔细看下A组内存槽的PIN脚有下陷的没

网友A:
A1A2内存槽同时不能用,应查找它们的公共部分。

网友:
英特尔的就算不是双通道,性能也不会差到哪去,amd的用双通道性能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A2内存槽同时不能用,应查找它们的公共部分。

怎么查呢?我是菜鸟,请指点一下。

网友:
我很奇怪的是,既然是双通道主板,怎会有A1A2槽不能用,而B1B2槽能用的?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我在BIOS的设置,在重刷BIOS后也没有改变的,是否代表刷BIOS不成功?

网友:
没有高手见过这种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