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S2L 1.0无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5-09-29):
好!

      板子的故障是无CPU供电 无复位 无显示,上电的时候发现网卡巨烫  网卡表面已经泛黄了 拆掉故障还是一样 然后习惯性的先测CPU供电 供电为0伏

      芯片是isl6312   测条件发现36 en脚无电压,然后测了下总线供电 正常 然后开始查en来源

查到en是由U87产生 U87 4脚12伏正常 3脚和2脚1伏多正常     1脚0伏无电压

我把u87  R1702  R1704都换了还是无电压输出

这是我就郁闷了  然后又重新测了下全板电压发现内存供电只有1.2伏 桥供电正常 这个不知道正不正常  因为有些板子不跑马的时候内存供电的确只是1.2伏的,所以我也不确定它是不是正常的

图中就是内存供电控制芯片,其中反馈只有0.5伏

现在求助各位坛友帮忙看下 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内存的电压现在1.2伏是不是正常的?还有那个u87为什么不发出VTT_PWRGD。
一直搞不明白,各位帮我看下   谢谢各位啦

(日后良辰必有重谢 手动斜眼)

网友:
按时序来修,先内存再CPU供电,应查明内存是否正常工作啊。

网友:
kiểm tra con LM 324 ĐẦY ĐỦ NGUỒN CHƯA VTT_PWRGD ĐI VàO LM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