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方有大坑之山寨苹果换SSD

楼主(2015-09-29):
客户拿来一个山寨苹果笔记本。这款可能很多人见过,板号叫C16,CPU是I5三代的,不是以前那种糊弄完事的Atom。山寨本敢上I5是很有勇气的,因为这颗U的成本价应该在1000往上了。
这个本的故障就是进系统慢。扫了一下,硬盘最前面有一些红块。跟客户说要换硬盘,客户同意。基于成本考虑,原来的128的换64的。在我的建议下,搞个品牌的,不要再买原来的杂牌SSD了。

原SSD。

新买的美光64G到货后,装上一看,居然不认盘。怀疑是不是买的盘的有问题,找个支持MSATA的联想K27一试,BIOS里面能认出来。把它原来的SSD装到K27,BIOS里面不认。这才意识到这个山寨苹果用的SSD可能是专用的,并不支持市面上流行的MSATA。

经过一番研究,普通的MSATA经如下改造,成功用在这种山寨机上。

Step1:供电改造,两者供电脚不同。供电需作修改。

Step2:信号修改。这种SSD的SATA信号第一对跟普通MSATA是相反的,需要调换一下,因为主板没有图,动主板不方便,只能改造SSD,但要注意焊接,不要沾锡到金手指,失去保修。

附带打个广告,本店空出一张工位,补招笔记本学徒工一名,水平不限,但要求有台式主板或显示器维修经历。待遇面议。有意者加Q16008682

网友:
改造SSD,好牛逼的说。

网友:
不知版主手工收了多少,呵呵。,

网友:
非常羡慕大神扎实的功底,灵活的思路,向你学习!

网友:
你搞过了,还能保修, 做梦的吧

网友:
这个太厉害了。

网友:
看不出来 修过的 就能保修 呵呵

网友:
这样改装后能正常稳定吗?

网友:
无边:我服了你这高才。的确是一翻研究。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加精华了,大神级别了

网友:
这才叫高人啊,怎么研究出来的!

网友:
厉害啊, 果然是大神级别的

网友:
不错  这样的改造很牛了

网友:
楼主厉害,SSD都可以改了?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连SSD都能改

网友:
电容动过了  拿去保修 售后看的出来吗

网友:
这才是信号级维修  维修灵活运用 值得赞  值得学习

网友:
原来SSD也会存在坏道,我这边只要客户换硬盘就推荐SSD,我说SSD绝对不存在坏道,看来我吹了NB

网友:
怎么也要来一张高价高仿的苹果机子的全身照啊,还有里面的裸 照也要一张啊,看到的都是灵动的假苹果,像真的假苹果还没见过

网友:
这个不一般啊   改SSD  楼主应该对SSD 有过研究吧    我是对 SSD 彻底的白痴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