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ga-945gcm-s2l CPU主频只显示一半

楼主(2015-09-29):
我有一台GA-945GCM-S2L的主板,最近发现电脑变慢,用CPU-Z检测,CPU的主频是额定频率的一半,是什么时候原因,怎么才能恢复原来的频率呢,诚求高手指点。谢谢!
cpu
技嘉主板
电脑

网友:
考虑三个方面,一是散热问题,二是供电问题,三是CMOS设置问题。都是CPU的。

网友:
典型的降频工作了,
每个板子设置都不一样,
先刷一下看看

网友:
也有可能是bios受损了,ga的试着干一下bios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吧,好象DDR内存也显示一半的

网友:
进CMOS设置里看看,不行就刷个BIOS。

网友:
CPU电压正常没,CPU是否是用高于板的的,刷过BIOS没

网友:
看看显示器又没问题还有显卡显存

网友:
主板的BIOS问题居多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