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关机瞬间会造成电源管理芯片过流保护吗?

楼主(2015-09-29):
想问:在什么情况下,会造成关机瞬间电源管理芯片过流保护?

网友A:
楼主这样问有意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样问有意义吗??.............

那就是不可能呗。
我那个问题不是关机后不开机,放置半天后再开机就ok吗。我也是想的没地方想了,瞎想。大胆假设而已。别动刀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不可能呗。
我那个问题不是关机后不开机,放置半天后再开机就ok吗。我也是想的没地方想了,瞎想。 ...

要综合考虑,具体问题分析,你得这样提问要害死多少脑细胞.....

网友:
你的原来是关机后再开开不了?

网友:
关机瞬间不可能产生过流.....

网友:
关机瞬间是不会过载保护的啦。在使用的时候过流了才保护。

网友:
问题已解决,但仍有疑问: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extra=#pid14279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