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代数据线里的这个东西有人认识么

楼主(2015-09-29):
苹果5代数据线里的这个东西有人认识么,图

一个是A806  一个是555    ,有谁知道图纸型号是多少/?
5代数据线里面的,这个老坏。

网友A:
这芯片烧了,换一根线呗,也没有多少钱

网友:
批发更便宜,这个是严重芯片,有的会报错配件不匹配。

网友:
这个是线里面的?    没拆开过。。。

网友:
这个我也拆过也没找到资料,好像跟电源识别有关,一旦损坏手机就识别不了充不上电了!!

网友:
应该是控制管来的,高仿5S需要拆除这里的控制管才能充电

网友:
都是人才啊 我没拆过这种

网友:
呵呵,换一根就好了

网友:
555好像是定时器

网友:
你说的555是8个脚的,这个不是,这个我猜想应该是个比较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烧了,换一根线呗,也没有多少钱

线是换了,换下来有一堆,没事拆开想修根自己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