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L 机器开机掉电

楼主(2015-09-29):
不加内存不掉   加上内存就掉电  应该是过了内存  是不是BIOS  原因呢  谢谢大师分享

网友:
还有显卡的条件要仔细查下。

网友A:
果断刷BIOS,十之八九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B:
应该跟集显供电有关,一般来讲跑过内存才出集显供电,当集显供电没出来的时候秒会掉电。首先先换条内存试下,接着刷个BIOS看下,跟桥也有关系。主要你还是测下集显供电出来了没?

网友C:
现在我也有一台有时候能亮,有时候不能亮

网友:
刷个BIOS 试下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再查供电

网友D:
修好了吗 修好了 说下

网友(2015-10-29):
引用 网友B:
应该跟集显供电有关,一般来讲跑过内存才出集显供电,当集显供电没出来的时候秒会掉电。首先先换条内存试下 ...

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我也有一台有时候能亮,有时候不能亮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嗯  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吗 修好了 说下

修好了  已经

网友:
刷BIOS  就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断刷BIOS,十之八九可以解决问题

嗯嗯嗯
是的  已经好了

网友D:
请问修哪里 能告诉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修哪里 能告诉下吗

刷的BIOS 果断刷BIOS 试试

网友:
大哥 上传个BIOS 给我好吗  chen197505(旺旺) 先谢谢

网友(2015-12-05):
刷的是哪个BioS,刚接到 一台

网友:
百分之八十刷个bios都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