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主板卡logo

楼主(2015-09-29):
正常情况下,你开机如果卡在主板logo界面如何排除故障呢?         大神们默默的顶一下就好,初学者可以看思路了
        从后面往前说吧
        第一步:拔掉所有外设以及光驱硬盘。如果问题依然,判断桥坏,一般为南桥坏,有的板子不建议换南桥,直接换二手板子,有钱直接换新板子。
        第二步:以上问题不存在,插上硬盘,开机,问题依然,换硬盘供电线跟硬盘数据线。问题解决说明线的问题。如果问题依然,说明是硬盘的事情。
        第三步:插上硬盘问题依然解决了(线没换),有光驱的话插刚去(跟第二步的硬盘解决方法一样),没光驱的话,直接插前置声卡,如果问题存在,说明前置声卡的事情。
        第四步:以上问题不存在,继续插前置usb,问题出现,则是前置usb的问题。
        第五步:以上问题不存在,插开关,电源灯,重启,硬盘灯。
        以上第四步第五步可以合一块,顺序无所谓。
但主要我觉得这个思路只是一个怎么样一步步去排除而已。
一般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光驱,硬盘,硬盘线供电线,bios,桥。
        我这个思路是详细排除法,我只是给初学者一个思路而已,其实也可以反过来,所有线都不拔掉,一个个拔掉排除。
简要思路:
遇到很多这个问题,主要:bios 桥 集成  声卡问题导致。(维修主板的,先摸声卡,后bios,后决定是桥问题)
排除主板问题,就是所有线全拔掉,只留24p跟4p供电线。然后进行外设硬盘光驱插线的故障排除。
希望能帮到初学者。。。

网友:
卡LOGO 就是外设一个个排除 看主板外观 换内存 拔掉硬盘硬盘坏的几率大点

网友:
卡log很复杂,有软件问题也有硬件问题...得仔细分析

网友:
初学的应该看看

网友:
其实外设的问题板卡级的都会

网友:
曾经修过一个U座引起 卡LOGO

网友:
卡LOGO,比较新的机器的话,一般硬盘的可能性很大,不行的计划,再清下CMOS

网友:
好多字  学习了

网友:
G31 G41没解决过这个问题。

网友:
声卡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南桥坏的多, 搞过不少

网友:
BIOS问题导卡LOGO

网友:
卡LOGO没有固定的,只能将外设一个一个的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