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待机0.013A,开机显示1分钟掉电故障

楼主(2015-09-29):
GM45/ATI独显。主板上没有修过,进液等痕迹。用万用表打主板上关键测试点都正常,说明主板无明显短路现象。静态下没有发现问题,上电伺候。接上可调电源开机,亮机。但一分钟会掉电(再开相同)。测试主板上的供电,当测到公共点时,发现问题了

只有18.5V(正常19V哦),测PU3206第4脚18.5V,看样子是没有完全导通,导致掉电。追查此信号来自充电芯片13脚

这里0V(正常3.3V左右),测量芯片工作条件,发现ACIN只有1.81V

看芯片手册,这个脚要大于2.048V,ACOK才会输出高电平

断电测PR3218/3220的阻值,发现PR3218变成了50欧(一般都是阻值变大,这次变小了)

由于这个365K电阻不好找,于是,得把这两个电阻同时换掉,只要分压后的电压差不多就行.最快的方法,在料板的相同电路拆,换上去后,再次开机亮机。这时测试PU3206的第4脚,8V左右(正常了),也不掉电了。

网友:
18.5的电压基本上正常的,只不过电流是小电流,带不起负载,导致的掉电

网友:
学习了,电阻坏导致电流太小带不起

网友:
适配器检测错误,EC应该不触发才是???

网友:
这鬼问题

网友:
电阻变小的是很少,以前有遇到过是因为SMT打板时用的红胶导致漏电的,清除红胶后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
5楼说得对哦,适配器检测错误,EC就不会收到正确的ACIN信号,应该不触发呀?

网友:
楼主挺仔细的,是我的话会忽略公共点的

网友:
楼主修机器细心啊!

网友:
EC都没有收到AC_IN还能触发,有点奇怪啊

网友:
公共点引发的问题太多,甚至会很奇葩。楼主口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