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P31S 板号U31SD 2.1主板BIOS

楼主(2015-09-29):
如题   机器是B960双核  显卡是610M 1GB显卡   论坛里下载的BIOS刷过都不行、进系统就花屏

网友:
那就不是bios问题啊

网友:
也可能是显卡问题 !开机不花是因为显卡还没工作 进系统花屏显卡已经工作了  有的机器打上显卡驱动就黑屏  卸载了就正常!一样的道理

网友(2015-11-10):
LZ你的刷好了吗。。。。。。。。。

网友:
我上手也有一台,就是BIOS的问题。不是什么显卡问题。我这个原故障是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能开机使用都正常。刷BIOS后开机都正常了,但进系统,显卡驱动都打不上,花屏。

网友:
这是我花钱买的。刷了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2018-03-25):
我的开机掉电  刷了 试试 郁闷的很啊  现在机器都是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