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相机]
索尼专业摄像机DSR-190P的使用及常见故障

楼主(2015-09-29):
一. Sony DSR-190P摄像机特点
  DSR-PD190P是DVCAM轻便型摄录一体机。能够进行多种多样的应用,可以从事新闻采访、婚礼和体育赛事的摄制以及商务活动和培训内容的制作。

  DSR-PD190P摄像单元内置3片1/3英寸CCD,水平清晰度为530电视线。DSR-PD190P记录单元采用DVCAM格式,8比特数字分量记录,压缩比为5:1,采样比为4:2:0。DSR-PD190P采用了0.44英寸的增大型黑白寻像器,水平清晰度为500电视线。同时配备的加大型眼罩和具有放大效果的视窗口使得聚焦变得更加容易,寻像器的使用也更为舒适。DSR-PD190P采用了21万像素高分辨率液晶屏,无论在暗光条件下还是在亮光条件下,均可进行清晰的图像显示。由于使用了增强型的降噪工艺,DSR-PD190P 的低照度性能提升到1l倍,使得DSR-PD190P在低照度下的拍摄画面得到完美体现。

二. Sony DSR-190P摄像机的使用维护要点
  1.防高温
  摄像机工作环境的适宜温度为-10℃~50℃,应避免在太热或太冷的环境操作。在高温环境里,拍摄时间不能太长,每拍几个镜头,就应把摄像机拿到通风阴凉的地方降温。在对着高温发热物体拍摄时,不能靠得太近,高温辐射能对摄像机造成伤害。液晶显示屏、取景器或镜头长时间暴露于直射阳光下也可能引起故障。

  2.防尘
  由于DSR-190P的体积小,机器内部的器件都很精密,如果较多的灰尘进入机器内部,往往会影响一些传感器的正常工作,引起不少故障。机器不工作时,应盖上镜头盖,以免灰尘粘附在镜头上,否则既影响拍摄的效果,也会影响镜头的变焦顺畅。

  3.防潮湿
  湿度高会增加磁带和磁头的摩擦,加快磁头的损耗,也会引起机械故障。DSR-190P的镜头是由聚焦镜片组、变焦镜片组和主透镜等部分,每个镜片组都是由多片透镜组成,过高的湿气会使镜片的透光度降低,时间长了,还会生霉斑,影响拍摄图像的质量。

  4.防止碰撞和挤压
  DSR-190P是摄录一体机,镜头、摄像单元和记录单元都集成在一起,是非常紧凑和精密的设备,过大力度的碰撞或挤压,可能对光学部分的结构、LED屏幕、记录单元的带路通道的稳定XD有影响,造成无法使用的后果。

三.Sony DSR-190P摄像机的常见故障与处理
  1.结露故障
  故障现像:当摄像机直接从寒冷之处拿到温暖之处、从有空调的汽车或房间拿到炎热的室外、湿气可能凝结在摄像机的磁鼓和导带机构上、录像带表面,机器可能会产生结露,这时录像带可能粘到磁鼓上而损坏,摄像机也可能无法正常工作。当结露发生时,有的摄像机会出现“DEW”或“HUMID”报警字符显示,摄像机除装取磁带功能正常外,其他功能均不起作用,并有报警声音响起。

  处理方法:立即停止工作,退出录像带,关闭摄像机电源,并打开录像带舱放到干燥、无尘的环境中,搁置一小时左右,重新接通电源,待结露指示完全消除后,摄像机方可使用。

  2.出带故障
  故障现像:按EJECT键时,磁带不能出仓,或者要反复按几次EJECT键,出带才能出仓。

  处理方法:经检查发现EJECT键里的蓝色键有裂纹或已经断裂,更换后,磁带出仓正常。

  3.磁头堵塞
  故障现像:拍摄或重放时画面有水平束状线条、播放图像不出现、或播放图像不动、播放图像中出现拼嵌图杂波。

  处理方法:用清洗带清洗磁头、按重放键或录制键,等待10S后再按STOP(停止)键。在清洗带运行过程中,不能按快进或倒带键,以免加剧磁头的磨损。

  4.1394接口故障
  故障现像:用DSR-190P与非编工作站通过1394口连接时,DSR-190P工作不正常,非编工作站找不到DSR-190设备。

  处理方法:检查发现DSR-190P的1394接口上的一根针损坏,打开机壳,将JK-190板的1394接口更换后,连接非编工作站正常。
  5.电源开关故障
  故障现像:DSR-190P在摄像时,经常断电。

  处理方法:DSR-190P电源开关分为四档:OFF/CAMERA/VCR/MEMORY STICK,功能经常切换造成电源开关的接触不良,打开机壳,用节点清洁剂清洁DSR-190P的电源开关,或者更换电源开关组件。

  6.话筒接口故障
  故障现像:DSR-190P在接入话筒时,有“滋滋”的声音。

  处理方法:打开机壳,检查发现音频卡龙头由于经常插拔,造成接口的接地的针断裂,用焊锡加固接地的针;或卡龙头的簧片松动,更换新的音频卡龙头。

  7.音频选择开关故障
  故障现像:DSR-190P在不接入话筒时,在音频显示上就有声音进入。

  处理方法:DSR-190P的音频开关分为:LINK/MIC/MIC ATT,经常切换开关或者潮湿,造成开关接触不良。打开机壳,用节点清洁剂清洁DSR-190P的音频开关,或者更换音频开关组件。

  8.CCD故障
  故障现像:拍摄时,图像偏红或偏蓝,重放磁带图像正常。

  处理方法:经检查,DSR-190P摄像单元CCD组件损坏,需更换新的CCD组件。

  9.液晶屏故障
  故障现像:拍摄图像和重放磁带,在LED液晶屏里图像有拉丝或扭曲变色现象,但在取景器里图像都正常。

  处理方法:经检查,液晶屏损坏,需要更换新的液晶屏组件。

  10.重放控制板故障
  故障现像:在VCR状态下,重放磁带控制失灵,有时,控制板上的控制灯不亮。

  处理方法:经检查,发现重放控制板的连接扁平电缆有断裂现像,需要更换新电缆。

  11.驱动板故障
  故障现像:开机后,磁带能正常加载,但视频磁鼓无法旋转,LED屏里报“C32 00”错误代码。

  处理方法:经检查,DD-138驱动板上的磁鼓控制电压12V没有,发现保险电阻F305断路,需要更换新保险电阻。

  以上是台Sony DSR190摄像机在平时使用过程中,经常碰到的一些故障,现总结概括,希望能对其他使用该摄像机的用户们有所帮助

网友(2015-10-30):
N年前有一台,最后磁鼓坏了,不用了。换卡机了,比磁带机好用了几万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