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大神显神威

楼主(2015-09-29):
电脑无法正常开机,是Win10退Win8

求救

大神

网友:
楼主你重新装个WIN8系统不就行了

网友:
系统坏了 重新装个系统 要么装win7

网友:
重新装一个系统就OK了。系统坏了,或者是你没有激活

网友:
系统的问题,一般装WIN8不好装,直接改BIOS设置装WIN7和WIN8都可以的

网友:
重新装WIN8系统呗

网友:
系统问题,直接重新装系统。

网友:
这还用发,做个吧,要修复估计高手得找编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