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秒杀神舟优雅A300 联想G450二修隔离不过,极为少见的案例

楼主(2015-09-29):
案例一机器:神舟优雅A300-T31   板号:华硕代工H24Z
故障:上电电流从0.01变回0.00
维修经过:这个是秒杀的,直接看图文,一目了然
拆机,直接上示波器打3/5V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猜到故障点了吧?没错,就是滤波电容了,干

案例二
机器:联想g450     板号:la-5081
故障:隔离不过,二修,充电芯片隔离管都被换过
维修经过:测bq24751 28脚主供电正常,5脚ACDET2.64v ,8脚OVPSET也有2.64v
LM393第一脚pacin3.3v也正常
此时维修以陷入困境,先丢一边,下班!
第二天早上继续摸索这块板子,心想这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该上家芯片没换好吧,然后尝试的换了一个,故障还是一样,接着我就开始用排除法,把充电管子摘了,无果,再摘电池放电管子,我擦,隔离过了 再把摘下来的放电管子,并无短路(也许是性能不良吧,漏电)奇了个怪!把充电管子补上,再去找了个放电管子补上,再测充放电等等都ok了,真TM神奇,极少遇到的故障
前两天晚上没看到月亮的同志们有福啦,我把月亮摘下来给你们观赏了

网友:
修得不错,波用得挺好的

网友A:
写得太好了,第一台容易一些,第二台不明白,放电管摘下量是好的,难道是4脚跟D/S通路了。能摘月亮的手是神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得太好了,第一台容易一些,第二台不明白,放电管摘下量是好的,难道是4脚跟D/S通路了。能摘月亮的手是神 ...

只是没短路,也许是管子不良,漏电

网友:
楼主很厉害,楼主的手很好看

网友B:
第二台的放电管坏坏,所谓软击穿吧?

网友:
第二个维修的很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台的放电管坏坏,所谓软击穿吧?

也许是这样,也有遇到过其它的板子板层漏电,导致一上电就直接变0欧的,那漏电的那条线上的零件拆光了都一样,有的故障就是很奇妙

网友:
第二台有点不明白呀,难道是G级和DS相通了,还是有其它的问题

网友:
示波器是个好东西  都是抓波高手啊 进水那么多 只坏个电容 太好了 直接就是送钱

网友:
谢谢楼主 辛苦了 有图一看就懂

网友:
性能不良用指针表测量,数字表测量不出来。

网友C:
谢谢楼主摘下的月亮,楼主维修的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这个隔离不一般啊。。

网友:
有牛b工具,各种秒呀,这示波器不便宜吧

网友:
技术很好

网友:
保护隔离有图纸的,慢慢测各管子的点位,总能找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摘下的月亮,楼主维修的思路很清晰

交钱了,交钱了,收费严格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十五的月亮十六元,谢谢

网友:
技术好,经验也很丰富,学习了.

网友:
想钱想疯了 ???

网友:
天早上天气还是比较热  起床到门市 打开门 刚打扫完卫生  准备抽干烟休息一下  来了2个男的 四十多岁的 提了个DELL N4030的笔记本 进门就问 你们这里可以修笔记本不 我回答:可以 是什么问题呢???客户直接回答:我这机器显卡坏了 开机报警8声 应该是虚焊了 你加焊一下多少钱? (听到这些话 我心里就纳闷了 TM的现在的客户都是高手了啊?)我说:既然你这么肯定  那我就只管给你显卡加焊一下 好不好我不管 我也不保修 150快钱!你觉得可以就修吧! 客户犹豫了半天 两个人在那里商量来商量去 然后过来找我神吹 意思就是喊我少点少点 烟也给我发上了。。。小熊猫。。(我草!!抽一百块钱一包烟的人!给老子讲这点点价格!!!)算了 开门生意 而且感觉确实也糊弄不到 120吧  月月红  客户还是同意修了! 拆装机器和修的过程中 我就开玩笑的问客户 你们怎么知道机器是什么问题呢???客户就说了 网上搜的啊 迅维里面找到的 ! 当时听到这些话 老子真的心头无名火一下就冒起来了 这都T M的什么事儿啊!客户说这些话的时候 还是非常得意的说 我就知道我的机器不是多大的问题 结果一搜就搜出来了  很简单啊!!!简单 简单你妹!!!遇到过很多次这种情况了 真的  NEC大电容啊之类的通病 显卡之类的通病 !!现在的客户愈来愈精  麻烦大家以后分享维修经验的时候  把阅读权限设置好  一定设置好   至少不能让什么人都看到   不然以后大家挣的会越来越少的 大家都活不下去!!!!!!!!!!!!!!!!!!!!!!!!!!!!!!!!!!!!!!!!!!!!!!!!!!!!!!!!!!!!!!!!!!!!权限还是不要弄得太高啊   但是还是要权限啊。客户在网上一搜就知道问题知道怎么解决,我们还干什么???????

网友(2015-12-15):
我去 还有这种事。以后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