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H61-M LX REV 1.0开机提示要密码 刷BIOS 和 重置都不行!

楼主(2015-09-29):
有一块ASUS P8H61-M LX REV 1.0 主板,开机提示要密码!
但是重置,拆电池都试过了,都是要密码!

我从官方网站和本网站,能找到的BIOS都刷上去试过了!
除了原来的BIOS能正常开机出现密码提示.
其它的BIOS都是键盘灯和显示屏在闪,没有正常显示画面.

网友:
这种有可能是内存坏导致的,以前遇到过,换了内存好了

网友:
可以换一个BIOS芯片试一下

网友:
是进系统的时候提示吗?先排除系统问题

网友:
还有这等事,修这么长时间主板没碰到过,楼主还是检查其他方面吧

网友:
编程器重写BIOS

网友:
找一样的主板提取BIOS后在刷

网友:
找个好班子,复制一份过去

网友:
BIOS刷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