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小问题解读

楼主(2015-09-29):
  累计用下来的一些U盘,有时可被电脑识别有时不识别,里面文件名为乱码,不能格式化。拆开U盘的外壳取出电路板,找来以前自制的50W热风枪对着电路板进行吹气加热试试看。加热一会儿后可看到芯片脚的焊锡变色且亮堂,估计焊锡已经融化,就装上外壳并放置冷却一会儿。然后插上电脑的USB口可正常被识别可以格式化,不再乱码了。具体是什么原因?还请高手解答!

网友A:
虚焊了吧,加焊后它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焊了吧,加焊后它就好了

嗯 有道理 啊

网友:
那就是虚焊了呀,,,,,,,,,,

网友B:
能用的住吗  稳定么

网友:
这个也修.......

网友:
运气不是一般的好,之前我修过,要嘛换昌振,要嘛就得把内存芯片拆下焊到其它空板上。

网友C:
牛人就这么来的   U盘都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用的住吗  稳定么

稳定性的话还是得用时间来证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人就这么来的   U盘都能修

你这个话说得有些浮夸了啊

网友:
要么虚焊 要么里面的什么电阻变质加热就好

网友:
        e        r        w        i        n
脚位        101        114        119        105        110
7        1        1        1        1        1
6        1        1        1        1        1
5        0        1        1        0        0
4                                        1
3        1                1                1
2                1        1                1
1        1                1
代码        101        114        119        96        110

断线脚位
7        37        50        55        32        46
字符变为        %        2        7                 .
断线脚位
6        69        82        87        64        78
字符变为        E        R        W        @        N
断线脚位
7及6        5        18        23        0        14
字符变为
例如E字,1,3,6,7脚位读高电平,计出代码为101,显示E,假如高位7脚断路,计出37,显示对应字符为%,乱码了.

网友:
虚焊或者 晶振坏了吧

网友:
这样的话肯定是虚焊啊

网友:
楼主什么都修吗

网友:
你这热风枪也真神了,能吹到焊锡融化,我表示怀疑,测过风口温度是多少吗?

网友:
我也有U盘没法格式化,呵呵,我也去吹吹

网友:
我的一个晶振断路,换了一个,不能格式化了。不知道怎么修好?
求楼主指点一二!

网友:
风枪是亮点啊。。。。呵呵

网友:
楼主有闲心 ,这也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