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M E420维修

楼主(2015-09-29):
刚修完一台笔记本
型号:联想IBM E420
故障:电流只有0.70A
昨天刚到北京【家。北京丽斯花园】刚到家就接到北京的维修店朋友电话说有台笔记本坏了点不亮,问我明天【今天】有空来不,我说今天刚到家明天再去把。今天上午起来刷牙洗脸化妆吃完早餐就匆匆的跑到店里,看到联想的机子有电不想动了,因为我洗过的联想E420笔记本没修好过后来朋友喊我看看能修不,我上去插电所看到的电流只有0.70A,嘿这下好办了把内存换掉看看,我去 还是一样。只能拆机看了,拆下来看了下没进水损伤地方,就上电看看有没地方发烫之类的再测电压,没地方发烫却发现CPU旁边那2.5V电容电压明显不够,之有0.34V正常是。0.89-1V之间,找到新的换上去解决R56大电容旁边4个黑色电容也换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修好的,但是修好就行了不管了装机进系统回家吃饭

网友A:
楼主这个是怎么修好的,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怎么修好的,都不知道

我只换个2.5V的固态一样电容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好的。。。我只知道那电容正极是0.89到1V之间才对 没换之前只有0.34

网友B:
太牛逼了,看不惯那个电容 换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牛逼了,看不惯那个电容 换上就好了

不是看不惯 是电压不对,只有0.34V 正常是0.89到1V之间才对

网友C:
这是怪问题。有什么也不知道怎么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怪问题。有什么也不知道怎么修好的。

3  5V都出来了就是显示电流0.70啊 以为是内存 换了内存还是一样,就拆下来看其他地方有没发烫咯,还测量管理内存的芯片都没问题就CPU那边,我也不懂怎么搞好的 我只换个电容

网友:
楼主经验不错,直奔电容找到问题,还谦虚说不知怎样修好的。

网友:
E420 AMD不好修,加电不亮,显卡有黑胶。

网友D:
这兄弟  出门还得画个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兄弟  出门还得画个妆。。。。。

喊姐姐姐姐没你这个弟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喊姐姐姐姐没你这个弟弟

额~~~~好吧,知道了。

网友:
简直就是神功呀盖世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喊姐姐姐姐没你这个弟弟

哇塞,女的也修电脑,少见啊。

网友F:
楼主说的是VCCSA电压不正常吗?是旁边的电容坏引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的是VCCSA电压不正常吗?是旁边的电容坏引起的吗?

是的 联想IBM的经常这个电容引起电压不正常

网友:
楼主细心啊,是我怎样都想不到量电容,学习了

网友:
电容容量不够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