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联想扬天S710

楼主(2015-09-29):
联想扬天S710 开机滴滴2声 屏幕闪烁一下黑屏 有遇到过的嘛?
黑屏

网友:
我遇到个dell 的开机两声是内存的问题、联想开机两声你也可以试试 更换下内存、或者测测桥的供电以及对地阻值!

网友:
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

网友:
滴滴两声,内存换换试试

网友:
检测屏线风扇

网友:
这是一体机?看看内存换下

网友:
滴滴两声应该亮了吧,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看一下内存呢 和条件什么的

网友:
说的也太简洁了 上点多少啊 具体点

网友:
我这里有S710也是这个问题, 有时用的正常.多开关几次就会出问题.开机的时候LOGO出来一下就黑屏

网友:
裸板是看看 是不直这样

网友:
有解决的吗 我这 今天也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