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联想CIH61MI主板没有声音求租

楼主(2015-09-29):
声卡芯片型号是ALC662的,系统做过了,设备管理器里面有声卡的硬件,声卡已经更换过了还是没有声音,像这种情况有喇叭出现没有声音以前直接换声卡都好了,这次不行了,具体要查哪些
酷狗可以播放歌曲

网友:
量下声卡芯片的电压是否有5V进去或者看下会不会是口的问题,你可以一一的排除法来修

网友:
下 个ALC662电路图对着修

网友:
不对呀,你都可以放酷狗了....

网友:
是呀,放电影什么的下面进度条都在走动

网友:
刷BIOS,或者装一个USB口的声卡试一下!

网友:
查下5v供电

网友:
查一下声卡的工作条件啊。或者跳线有问题。。。我记得联想的要有跳线才能正常。具体的给忘了。太久没遇上了。

网友:
不需要跳线吧前置音频都插上了

网友:
酷狗都有声音?到底有没有声音啊?

网友:
我想是酷狗已运行,但没声音.

网友:
接口的问题吧,遇到过,声卡没问题的

网友:
接口的问题吧,遇到过,声卡没问题的,
如果接口的问题 那应该接在机箱前置有声音的呀

网友:
量声卡1脚和25脚

网友:
看看声卡的几个条件能不能满足

网友:
最好在官网下载个声卡驱动试试,有很多都是这驱动原因

网友:
这个应该是声卡输出的音频通道有问题

网友:
查一下声卡的静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