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E2051F在线刷程序不能连接

楼主(2015-09-29):
显示器有开机画面但是接上VGA立马指示灯班委黄色无显,怀疑程序随刷之,但是和编辑器连接不上
显示器

网友:
不行就拆机写吧,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编程器,你这个可能是24c数据乱造成的,要不拆机清空它试试

网友:
已解决,被保护了